用闲置吹风机做辅助拆件工具

楼主(2017-09-11):
在拆主板小芯片 的时候,温度太低 拿不下来,太高了芯片容易坏,用BGA加焊吧,大材小用。我用闲置吹风机做了一个辅助工具,直接放在维修台边上,不占空间,不用经常去拿,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试试,我这个吹风机温度可调的,不过默认温度是300度,到我做的出风口还能220左右,于是我拆开吹风机 调节内部电位器VR1,使我做的出风口在160-170左右,包箱纸是隔热用,避免烫了自己,做得难看别见笑。

网友:
我没看懂这个是怎么用的?用纸壳抱住安全不?

网友:
热风枪固定用了?。。。。。。。。

网友A:
赚点金币,认证太贵,嘻嘻,感谢楼主分享,没有楼主这样无私的分享,就没有我这些小白的成长

网友:
我没有其它材料 就地取材 用纸包的,因为放的低 与维修台几乎平衡。所以固定了。

网友B:
上下加热好拆多了,上风也可以减低温度。维修好工具

网友C:
这个东西还是算了吧,换新的吧,不安全。

网友D:
我也没看出来如何使用,楼主不上一个如何使用图。。。。。

网友E:
给周边加热用?160能拆什么?????

网友F:
不错不错 非常有创意! 孔囧航三桑桑桑红囧囧囧囧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下加热好拆多了,上风也可以减低温度。维修好工具

这样拆快,芯片也不会因为温度太高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还是算了吧,换新的吧,不安全。

温度可以调 方便,也不用每次拿 ,我是固定在维修台边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没看出来如何使用,楼主不上一个如何使用图。。。。。

这个就是打开吹风机,使主板底部加热,与BGA 一个原理,BGA 太大太高占地方,这个小巧方便,可以固定,想开就开想关就关,温度可以设置的。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给周边加热用?160能拆什么?????

是底部加热,温度可调,不易太高,用电烙铁的时候做辅助工具,不是要用底部热量去拆。增加拆焊速度,可以减低烙铁的温度,更好的保护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错不错 非常有创意! 孔囧航三桑桑桑红囧囧囧囧囧

用BGA 不方便,才想到的办法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G:
厉害了,善用工具,其实这样的工具有时候真的挺好用的

网友:
真是只有想不到的 没有做不到的 楼主脑洞真大 这也能想的出来

网友:
主要功能是加速拆焊速度, 但还是两个问题 1安全 2环境    个人感觉用焊台式热风枪比较好 体现在 体积小安装方便 噪音相对也小,把板直接放在出风口?应该可以做一个支架 放板 以及导流一下 下方的气流   就比较好了 (纯属个人建议)

网友:
有点看不明白

网友H:
这样也可以用吗?不会把吹风机给烧糊了吧?按等级可以加分的

网友I:
160能不能拆下来东西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I:
160能不能拆下来东西啊 。。。。。。。

这是做辅助加温的 主要工具是烙铁或风枪,下风也可以调 最大50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J:
学习学习了,,,,楼主   谢谢

客气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样也可以用吗?不会把吹风机给烧糊了吧?按等级可以加分的

不会  你不可能长时间拆不掉芯片吧,拆了就关啊,这个风枪是工业风枪 也可以长时间吹。

网友:
主板的辅助加温,,,,,,,,,,,,,,,,,,,,,,,

网友K:
看了好久才看懂,6666666666666666

网友L:
学习了  以后会注意                                      1

网友M:
动手能力真强 ,做了个山寨的产品,还蛮实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赚点金币,认证太贵,嘻嘻,感谢楼主分享,没有楼主这样无私的分享,就没有我这些小白的成长

呵呵,你的口才不一般。比女孩子还会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M:
动手能力真强 ,做了个山寨的产品,还蛮实用的

的确实用,如果调高温度,还可以当小型BGA焊台,只是没有固定主板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L:
学习了  以后会注意                                      1

呵呵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厉害了,善用工具,其实这样的工具有时候真的挺好用的

是的,有的拆不下的时候真烦,有了这个辅助工具,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了好久才看懂,6666666666666666

懂了就好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N:
GIGABYTE GA-PA65-UD3-B3 BIOS 有吗

网友O:
自己动手值得顶一下,.不关用处怎么样,动手就值得

网友:
引用 网友O:
自己动手值得顶一下,.不关用处怎么样,动手就值得

谢谢!我个人感觉用处不小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N:
GIGABYTE GA-PA65-UD3-B3 BIOS 有吗

没有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