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开机电流0.3a左右掉电

楼主(2017-09-11):
接同行机联想G40,板号NM-A273。拆机发现进液,用放大镜观看有一处铜箔线霉断。这个线正好是显卡主供电上管供电19V. 手术刀上,刮---上锡----点焊 。。上电触发一路跑亮OK。
还有一台联想一台机B325。开机不显。测供电都OK。焊焊又何妨。加焊后直接亮机

网友:
这是多好的运气,感觉维修电脑好容易!

网友A:
联想焊啥啦,也不写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焊啥啦,也不写清楚。。。。。。。。。。。。

焊接的是显卡,显卡是个大个的215开头的ATI显卡

网友:
掉电的不好修呀,特别是开机秒掉电的,真的就没有头绪了 !

网友:
你这个运气真好,进水的地方导致了断线,如果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以后修要多拍图,这次没有拍呀...

网友:
现在正在找些INTEL板载CPU的参数,温度曲线是多少,用的锡球是多大的,还有其它一些,现在修这种板子是CPU的问题都放弃了,哎。。谁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眼睛还是很亮,直接就看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