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刷机报错9不重做CPU免拆飞线解决

楼主(2017-09-11):
修同行一台小6刷机报错9,测量逻辑码片旁边两个点确实有一个点二极体值617,明显和CPU断开了,这种的通病也有好几种办法,重做CPU,挖CPU,都是比较有风险的,尤其挖那个挖不好想重做CPU都不能,这次试试免拆飞线的方法,拿下sim卡座,从侧面飞根线进去,第一次这样做,心情好忐忑啊,看到后面刷机走进度条,新放下了:jingya:

网友:
已经达到顶级的技术地步了,小白太多

网友:
现在都能搞这个了啊,都是高手,昨天我碰见一个M1断线的,想来想去没敢直接插,老老实实的黑触摸拿下来飞线

网友:
羡慕呀,搞手机胆大心细  没搞出阴影来  赔多了赔得不敢动

网友A:
楼主凭什么判断码片一个点与cpu断开,就凭有一个点617阻值? 我查了下资料,A8的AR31  AP31有个点正常为615,有图为证

网友B:
我想知道楼主拆SIM卡座是怎么拆的,装回去好装吗?我自己拆过一次,拆的很烂

网友:
技术杠杠的。。。。。。。。。。。。。。。。。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楼主,这根线是怎么准确放到位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楼主拆SIM卡座是怎么拆的,装回去好装吗?我自己拆过一次,拆的很烂

两百八九十度,风速稍大,拆下在装回去都没问题的,装回去前把无铅拖成中温锡就好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凭什么判断码片一个点与cpu断开,就凭有一个点617阻值? 我查了下资料,A8的AR31  AP31有个点正常为615 ...

我的是福禄克表二极体值就是比别的表小,判断主要不是阻值而是对比,这两个点阻值相近的,一个点417,另一个点617,很容易判定

网友C:
这个比较考验技术。而且风险高。风险高利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比较考验技术。而且风险高。风险高利润高

这个比做CPU挖上盖风险都低,这个就只能适用外侧那个点断,里面那个点断的话就不好这样做了

网友:
这样稍不小心做很容易搞短路啊!不过楼主艺高人胆大!

网友:
你已经超出凡人了,CPU能这样干说明的你手工非常好

网友:
      这个有点逆天了     。。。。。技术厉害啊

网友:
学习了!老司机!很是佩服,技术太高了

网友:
拆卡座硬盘不爆的么,,怎么做到的

网友:
楼主说说怎么准确插到位的好吗?下面的胶要先挑干净吗?怎么吹不爆锡

网友(2017-10-20):
飞线神器买了。也许更方便了些,。加分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凭什么判断码片一个点与cpu断开,就凭有一个点617阻值? 我查了下资料,A8的AR31  AP31有个点正常为615 ...

根据电阻并联并联变小的原理知道,阻值变大说明不并联了,断开了一个。

网友:
我也弄了好多次  有的很难搞 运气好一次就到位了

网友:
请问楼主修iPad5吗?开机待机正常不重启,解锁三分钟后就重启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经验丰富,学习了

网友:
这样飞线还没有试过,只试过刮点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