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拆掉显卡开机掉电吗

楼主(2017-09-11):
sony笔记本开机掉电,我摘掉显卡还是一样,这样能证明主板电路有问题,显卡没问题吗

网友:
查一下各路供電是否正常或者芯片進保護了...................

网友:
这样既不能确定显卡也不能确定主板。。。。。。。。

网友:
好像根据机型的  有些拆掉显卡 能正常上电 开机 只是无显。 有些就会触发掉电了!!

网友:
机器修好了, 我把显卡装回去就OK了,可能还是显卡虚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