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470C疑通病

楼主(2017-09-12):
机器型号:三星Q470C
板号:BA41-01938A
故障:开机触发电流1.2A左右无显
维修简述:据同行描述,该机通电无显,屏闪一下即灭。接可调电源,待机0.06A可触发,电流至1.2A左右不上升,迅速拆机,观察主板屏接口处有元件烧糊,大致测量几大供电无短路,上论坛找图纸点位,结果没有,三板斧伺候,风枪将损坏元件拆除,测量其脚位,无图不好确定是三极管还是MOS管,上论坛搜一圈看看有没类似故障,不料真有仁兄发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21111-1-1.html 参考此贴修复机器。不多说了,见下图!       附上原机好BIOS

三星Q470C BA41-01938A好机备份OK.rar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贴了,加分以后遇到可以秒杀

网友:
这个可能就是短路电容惹得祸,补过这款机器遇到的不多。

网友:
三星Q470C 没有碰到过,碰到三星的都是672桥下面的电容坏的多,经验收藏

网友:
这是通病吗 ,三星的机器很少有修到

网友:
先收藏了,以后遇到就可以做到秒杀啦。

网友:
通病就是好,下次看到相同故障可以秒杀。

网友:
正好有个客户,要维修这个笔记本,不知道问题是否一样

网友:
三星的机子真的很少修到了,,,

网友:
谢谢分享,我就喜欢通病。来钱快。。。。。

网友:
MOS管烧糊最好还是用MOS管代换,直接链接就不可控了

网友:
三星这个机器是很喜欢坏屏19V供电上的这个电容

网友:
                这是个三极管还是MOS管

网友:
这个机器很垃圾,板子容易出问题

网友:
看样子修好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这款机子有这通病

网友:
没有遇见过这个机器,要是通病就 很好啦直接赚到啦收藏

网友:
通病吗?谢谢楼主了,我刚好需要这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