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F2A75M-HD2复位灯闪不跑

楼主(2017-09-12):
最近运气太差,在家里上梯子踩滑了,右脚跟骨折.在家休养40多天才来店里开了门,一前的常客,一网吧老板抱台电脑,两个显示器过来修,说主机不亮屏,放工作台,这板有pci,就插个检测卡看不跑码,复位灯一直闪,拆主板,示波器打bios有一次波,这个板在官网上没有,论坛也没有,后来在技嘉台湾字网上找到的,下载后刷了还是老问题.
接下来换cpu,io故障依旧,没图纸,只能干桥了,正常情况了这板也值了,心想都这么久没开门总不能第一单就放弃吧,从网上订了218-0755111,好贵啊 4X
还好装上后,直接点亮!!!!!!!
其实也没什么值得说的,好久没发贴了,冒个泡!!!

网友:
桥 贵  楼主可以报价更高的点。。。。。。。。。。。。。。

网友A:
没看懂,最后是怎么弄好的,还是说换板

网友:
既然亮了,就传个亮机图上来,有时候修板子,换桥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网友:
技嘉主板爱坏BIOS、贴片三极管、贴片小电阻。

网友B:
LZ这板换桥能报价多少

网友:
楼主厉害    干桥
!学习学习刚学修电脑

网友:
技嘉的复位灯一闪一闪  以前没有换过这个南桥  都是刷bios  或者VDDA25不行就放弃了

网友:
这种桥是不是坏的很多呢??最近都修过几台桥坏的。

网友:
桥坏了一般都不修了

网友:
桥坏了直接换板子吧  费事

网友:
新人报道,前来顶贴,我的主板也坏了,开机就掉电。

网友:
AMD的桥的确容易坏   换桥的成本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最后是怎么弄好的,还是说换板

你家说了是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这板换桥能报价多少

个人感觉最多80,多了直接换板!

网友:
楼主有心,桥坏的也修好了,只是图个开门大吉!

网友(2018-02-15):
高手,只是个人认为这种主板没有修的必要了

网友:
是不是桥上面的一个电容漏电了 你测了没有  很容易腐蚀的

网友:
二手的一个fm2才60,这种板不好修我直接让客户换,反正不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