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52L-S3电已经出全就是不跑马如何是好

楼主(2017-09-12):
GA-M52L-S3电已经出全就是不跑马谁遇到过  希望高手 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
台式机主板通病多吗

网友:
如果CPU复位与CPU时钟都正常出行,那就干干桥吧,NVIDIA的单桥主板,桥爱虚焊。

网友:
加焊桥,不行扔了吧,这个主板桥很烫,散热片长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