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
现代E193H屏幕惨白-拖影-颜色失真修复

楼主(2017-09-12):
现代E193H屏幕惨白-拖影-颜色失真修复
现代E193H
屏:京东方HM185WX3-200
故障现象:图像模糊、颜色发白、图像失真、晃动鼠标拖影慢动作!

下面这张是手机拍的,看着还行!实际肉眼看着惨白一片!

直接用点屏器测试屏幕,效果一样!直接判断屏幕问题!
测量屏逻辑板上面几大电压均正常,宣布死刑!
跟客户商量换台新的显示器或者二手的,客户说不是经常用,
买台二手的得了,看了几台居然嫌弃长得丑。。。。。新的不舍得买!
丢下坏的显示器就走了!
闲着无事,记得论坛有个显示器故障也是样,飞线到TAB点搞定的!
我这个跟他那个屏是一样大的
拆开屏,对比了下TAB点像是一样的,依葫芦画瓢!
抱着试试的心态,这张套用坛友的图!
我也飞的是从上往下数第五个点
上电测试OK了!
再来两张图对比下
修好后
修之前
实际肉眼对比更加明显
也是第一次修好这类问题!
备份的驱动板程序

网友:
厉害了,以前可都是当废品给处理了,这以后要留心了

网友:
TAB 到VGH供电断线,18.5寸BOE的通病了,经常修到联想这样的机器

网友:
DELL的机型也是这个通病   我们要感谢京东方

网友:
仔细想想 我好想错过了好多。。。。。。。。。。。。。。。。。。。。。

网友A:
京东好多型号的屏,都有这种问题哦,包括电视机屏也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京东好多型号的屏,都有这种问题哦,包括电视机屏也有类似的问题。

这是京东方给我们维修员留的,让我们大家都有口饭吃!

网友:
这种屏都是通病了   真的要感谢京东方

网友:
屏也修              高手啊

网友:
BOE的屏通病,我也修好几张了 都是18.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