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原创 小米NOTE 触屏故障异常(延伸国产机维修思路)

楼主(2017-09-12):
此机是同行送修的,故障为触摸屏失效,同行已验证该机的触屏是好的,那么此机的维修锁定在主板上,那就开始维修历程吧。
维修过程:
1、测量相关供电电压VDD_3V2_TP ,TS_PWDN,TP_LDO_IN,TS_INT,TP_KEY_INT,MSM_TS_I2C_SCL,
MSM_TS_I2C_SDA,MSM_TS_RESOUT_N ,发现VDD_3V2_TP无电压。
2VDD_3V2_TP此线路的供电源自U1101,测量此IC工作条件时发现它的供电TP_LDO_IN无电压。
3TP_LDO_IN此线路的供电源自U1103,测量此IC(VIN)供电正常,时序开启工作信号(EN)正常,由此可以判定此IC本体不良导致工作异常无法输出TP_LDO_IN线路电压。
4、更换U1103,接屏测试触屏仍然失效,测量VDD_3V2_TP线路有3V的供电,供电已经正常。触屏还不能工作,数据信号线路还没有测量呢。
5、测量TS_I2C_SCL, TS_I2C_SDA时发现TS_I2C_SDA对地阻值无穷大,寻线路发现上拉电阻R816本体异常,换此料后再测量TS_I2C_SDA对地阻值正常(维修中可以参考TS_I2C_SCL对地值)。
6、加电测试触屏恢复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维修总结:对于国产手机触屏类故障维修,首先要刷机排除是否是系统故障导致,大部分还是触屏本体故障较多。非屏故障导致的,在维修中一定要思路清晰,先供电再信号类线路测量,仔细分析测量故障点,不要盲目更换物料。

网友:
楼主,苹果维修对同行你们那边利润高不高,维修主板一般有赚多少

网友:
学习了。思路非常详细,希望有天我也能达到这个大师级高度。目前国产手机主板维修资料好少。没资料就瞎了。

网友:
实用性较强,我这里有好和台小米5的机子了,触屏这块维修一片空白,希望楼主能提供些相关资料。

网友:
我这里 遇到 ipad类似 问题  ........

网友:
不错  修 类似 机子  可以有个 参考 谢谢

网友:
这个不错,对平时修机很有用,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写得真详细,技术达人哈,佩服佩服,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