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5撬硬盘用快克2008多少度

楼主(2017-09-12):
ipad第一次撬,以前撬iphone的硬盘比较多,ipad5的硬盘旁边全是封胶IC.多少度撬合适,大神指点下

网友A:
IPAD的我都是  360      60的风       20秒下来       用的861DW

网友B:
2008要换个大风扇,360-370度就可以把硬盘干下来,原装风扇风太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008要换个大风扇,360-370度就可以把硬盘干下来,原装风扇风太小

340度40秒干下来了,装回去100ma不开机了,又不联机,u2干虚汗了?

网友:
这个真尴尬啊,不开机苦逼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IPAD的我都是  360      60的风       20秒下来       用的861DW

20秒???I 不可思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340度40秒干下来了,装回去100ma不开机了,又不联机,u2干虚汗了?

你们拆硬盘都这么快了。我基本上都要两三分钟。

网友:
350  CPU 要保护好                         不然会

网友:
350  CPU 要保护好                         不然会 爆

网友:
这个没有固定的。我都350 温度高就快点。低就慢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20秒???I 不可思议啊。

   以前IPAD 都是350   40风  要干2分钟    后来温度上调10度 风速加高     20秒就下来         不过这个温度  要把RAM 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IPAD 都是350   40风  要干2分钟    后来温度上调10度 风速加高     20秒就下来         不过这个 ...

等下试试。。

网友:
学习了谢谢。。以后能用到。。。。。。。。。

网友:
学习了,有机会试下,手上有个有ID的屏碎,练手

网友:
IPAD板厚,要在修手机的基础上多加30度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