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刷机报错4005,拆硬盘打值正常

楼主(2017-09-12):
拆下硬盘刷机报错4014请问大佬们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亮不亮屏?不亮一般是cpu上盖。换个确认好的硬盘放上去刷看看

网友:
如果像上面说的上层问题那怎么搞呢?是不是要把CPU重做?难度很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不亮屏?不亮一般是cpu上盖。换个确认好的硬盘放上去刷看看

对啊,一般上盖多点,你说下具体情况啊

网友:
重做CPU  4014是 CPU问题

网友:
亮不亮苹果啊

网友:
第二个等待 4005   是硬盘或者指纹码片  第一个等待4014是上层

网友:
能刷机 刷亮的 一般不是cpu的问题

网友(2017-11-01):
你这说的太笼统的  硬盘文件出问题  硬盘坏  硬盘虚焊 CPU上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