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05S3G 加电不亮

楼主(2017-09-12):
三星905S3G板号 BA41-02277A R1.0  加电不亮电流一开始加到0.35,后来刷BIOS电流跑到0.49,还是不开机电压都出来了,难道还是BIOS,都刷了10了个了

网友A:
你试试这个,这个是亮机的,不过版本你对好 是1.1的

chinafix.com.cn迅维网_SAMSUNG NT905S3G版号:BA41-02277A REV 1.1.zip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这个,这个是亮机的,不过版本你对好 是1.1的

                          我的是1.0的

网友B:
刷了10多个了 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了 查下别的地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了10多个了 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了 查下别的地方试试

                没维修好 客户拿走了

网友C:
这个板子是单APU的!典型的CPU坏,不信你下次遇到首当其冲测USB中间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是单APU的!典型的CPU坏,不信你下次遇到首当其冲测USB中间针~~~~~~~···

                             好的

网友:
为什么测usb中间针啊

网友:
                      因为中间的两个针是连在桥里的

网友:
电压都出来了吗,BIOS刷了几个不行肯定不是BIOS问题了

网友:
有可能  你可以 在刷一个看看 能不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