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50-80 触发不上电,PBTN_OUT# 拉低升不起来 ?

楼主(2017-09-12):
一台 联想G50-80 ,进水二修机,更换充电芯片BQ737,待机0.01,3V 5V 正常,按下开关,指示灯亮,电流不往上跑,测EC时序,发现PBTN_OUT# 待机时 3.3V ,正常,按下开关之后变成 0, 正常应该是 3.3--0--3.3V 的跳变。

这里不正常,当然下面南桥的反馈信号也出不来了,测对地阻止,890,应该是正常的。
这种情况啥问题,帮忙分析一下,CPU 南北桥 合一的,不敢随便动。

网友:
890感觉高了点样,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A:
上BGA试试       不行在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BGA试试       不行在想吧。。。。。。。。。。。。。。。。。

干桥  ?

网友:
是啊 ,干下桥,本来就是坏的,能修就修了

网友:
基本就是换板的机器了。。。。。。

网友:
估计桥挂了

网友:
楼主  我现在手上一台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机子!你的修好了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