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650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9-12):
    今天拿来一台TR G150S   客户说是不能开机.上电一看有待机电流拆机吧。   先查隔离保护没有问题.让后检查待机芯片UP6182  待机芯片第8角             LDO3没有线性电压3v而这个电路图画的非常不规范。根本查不到vREG3的来源。

而LDO5又有这就说明芯片是没有问题的。检差LDO3对地阻止吧一看短路  没办法取下EC看看  因为线性电压3v是ec开启电压   取下ec还是没有这就很奇怪了  继续检查吧用

万用表一测3v5vpwm电也没有  测量对地阻止3v后级短路没办法只好断开连接点。3v有了 5v没

有   检查5v电路吧一开是以为5v是有电阻直接接地拉低开启的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的   取下pq58a5v也出来了  装上ec焊上连接点  电出来了但是3v后级还是短路  这就怀疑是不是桥坏了 取下桥果然不断路了  换个新桥就维修完成了。。

chinafix.com.cn迅维网_W640SR W650SR.pdf

网友:
神舟的板子桥坏的最多了,我一般修这种测到3 5V短路就直接量USB,阻值对地直接换桥

网友:
你这是图纸吗   为什么你这个图纸才要2分

网友:
我烦笔记本的桥坏了 真的不好换 风险太大了

网友:
我也比较讨厌桥坏的 轻易我是不会动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