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531掉电反复重启

楼主(2017-09-12):
联想 E531掉电反复重启,电流1.05掉电重启,PL1004 集显没出来电压,其他的都出来了,BIOS也刷了但是CPU 没换试试,手里没有3代的U。
cpu

网友:
CPU旁边 有个保险, 你检查下 掉电一般是缺电压

网友:
三代U的板可以上二代的U 你找个U试下

网友:
集显的电压没有出来,应该是没有跑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