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00138 读条到最后就卡住了

楼主(2017-09-12):
进水的机器2修的机器
现在修亮了
开机后读条到最后卡住 不能进入到桌面
bios 上家动过不知道是不是原来的 手里没有00138的料板 就用00426的 smc和bios 试过了 结果是一样不过风扇狂转
哪位大神帮帮忙吧
修好重谢

option + command + r + p 后就不能启动风扇转听不到开机声音噹的声音可以正常安装win10
用win10 开机后开机的状态下合上盖子不到10秒就关机了 没有进入到待机状态

网友:
没有图片吗  你要看看哪里进水了然后查查附近电路  或者有没有什么芯片之类的  比如网卡声卡之类的  这些进水了也会导致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