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472G,版号z8b,I5的处理器

楼主(2017-09-12):
上电开机电流跳变正常,屏一闪一闪,无字,居然是BIOS的问题,论坛里有个全网首发的BIOS,刷完正常开机,完美修复,他们评论都说开机太慢,其实还好,BIOS我就不重复了,下载分太难赚了,兄弟们给加点分吧,这种问题分享出来,让兄弟们少走弯路,免得去拆屏,!!
处理器

网友:
可以啊,见识了,少走弯路了。。。。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我怎么没搜到 我这个E5-472现在问题是 用几天不开机 拔掉电池又正常 怎么修 想刷BIOS 没有 刷了一个BIOS 亮机慢

网友:
这个情况 在苹果笔记本上遇到过 开始还以为是显卡 结果走弯路了

网友(2018-01-17):
楼主强大,完全技术活+耐心。不抛弃,不放弃!

网友(2018-03-16):
有些板子,外接想显示,需要进系统切换。如何区分,目前只能凭借经验了,应该是有信号控制

网友:
应该把BIOS传上来。

网友:
接有台,插电和装电池一起开不了机,电流不起来,分开用就行。
换别的保护隔离管,插电和装电池开机的时候居然会大短。补充:后来用原装适配器正常了。唉,宏碁也学戴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