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8h61-m lx plus 加电不显

楼主(2017-09-12):
主板刚拿过来不触发 ,之后检测是cpu的上管短路 换掉开机正常 过了一夜再测加电不显了,测量没有集显电压 到底怎回事 有碰到的过的吗
华硕

网友:
这种上管短路的要换掉上管,还要把驱动芯片一起换掉

网友:
换了你说的我都换了, 还是不行 变成原来的样子 短路

网友:
CPU 风扇旁边的小IC PU6 换掉就好了

网友:
华硕的主板也是个坑,现在坏最多就是华硕的H61和B75之类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