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p后摄像头拍照抖动

楼主(2017-09-12):
以前有一个6代换壳换完发现摄像头拍照一直在抖动,
那会装后像头的时候比较紧就稍微用力了点,没找到原因还以为给压坏了

最后给换了一个...

昨天给一个6sp换壳,也是装后相头很紧用力按进去的...
然后开机发现拍照又是抖动
本来还想又得换摄像头了
然后试了几次发现相机不按进去拍照正常的
才发现是因为摄像头被挤压也会引起拍照一直抖动
剩下就简单了 把后摄像头周围位置稍微打磨了一下装上去不紧就可以了...

新人第一次发帖
多多关照哈

网友A:
你的问题看上去应该是摄像头前面有异物或者未位装好造成摄像头聚集异常,所以会抖动。

网友:
多谢分享,摄像头受到挤压导致拍照抖动

网友:
这经验值得收藏啊   感谢楼主的分享 碰到就注意这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看上去应该是摄像头前面有异物或者未位装好造成摄像头聚集异常,所以会抖动。

没有异物
因为不是原装壳 摄像头按上去比较紧
其他的没看到啥东西
排线也是正常扣紧的

网友:
这个不错。下次也试一下。遇到这种我都是直接换的。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没碰到过,以后也要注意,倒是组装的后壳如果镜头离后壳的玻璃太近会造成不聚焦,拍照模糊

网友:
确实,有的时候没装好会导致摄像头有问题

网友:
这样也行。学习了

网友:
对焦供电管

网友:
我还没遇到过。我胆小,从来不敢用力按

网友:
这个我还没遇到过啊,下次试试看看啊

网友:
很好的经验,多谢分享了,下次自已装的时侯也要注意!

网友:
我遇到过是换后盖玻璃镜片换好的,不懂是不是6SP的通病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啊,学习了。。。。。。。。。。。。。。

网友:
学习一下,我现在还不会

网友:
聚焦不准 就一直在对焦

网友:
这个确实是维修经验啊,说明摄像头收到挤压,会导致摄像头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