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2 11 AIUU1 NM-A201 主板微短维修备份

楼主(2017-09-12):
联想YOGA2 11  AIUU1 NM-A201 REV.1.0备份 主板微短维修备份

联想YOGA2 11 AIUU1 NM-A201 REV.1.0备份.rar

网友(2017-10-15):
这样的版号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好几种呢,下了好几个反而不显示了

网友A(2018-08-31):
手里有一台,能开机,充电充一两个小时就自动关机了,然后就开不起机了,把电池取了插上又能开机了,没有电池也能使用,但是第二天又不能开机了

网友(2019-09-05):
请问有不有图纸。。。。。。。。。。。。。

网友(2020-07-11):
引用 网友A:
手里有一台,能开机,充电充一两个小时就自动关机了,然后就开不起机了,把电池取了插上又能开机了,没有电 ...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