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00 NM-A142 上内存掉电, 不上内存不掉电,下了好几个BIOS都不行。求能用的

楼主(2017-09-12):
个上内存掉电, 不上内存不掉电。明显的BIOS问题,找了好几个都不行的

网友:
下载分花了不少,但机器一直都是老样子。以前修一个Y400就是刷BIOS好的。

网友:
不一定是BIOS问题吧 刷了不行就要考虑其他的

网友:
上一次修到一台是25M坏了,不过不是Y400的

网友:
刷了几个都不行,换个思路查查看。

网友:
现在的机子BIOS还真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