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楼主(2017-09-12):
我的电源怎么调不好?
待机电流0.2  怎么能调到0.01或者0.02  跳了半天还是没有变化
求助大师

网友:
我把电流按钮都调到最大  电压19.5   开机显示待机电流0.2   怎么回事   可不可以搞到0.02或者0.01   那位大神 可以告诉我呢 万分感谢

网友:
退了                       换个!

网友:
这个没多少钱,不行就直接换个新的,修个板子就出来了

网友:
买的新表吗  10a就这样   但是看你图片应该是5a  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