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30U3B超极本关机不完全

楼主(2017-09-12):
一台三星530U3B超极本    关机后屏幕黑了   但电源指示灯跟WiFi灯还亮着风扇还在转,这是哪的问题啊   BIOS刷过了。有没有遇到过的师傅啊    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在线等高手回复   急急急

网友A:
就是说关不了机咯                 休眠信号查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关不了机咯                 休眠信号查下

嗯   就是关机之后屏幕是黑了   但电源灯还亮着    机器还在运行

网友:
BIOS刷过了   不行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呀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呀       ,,,,,,,,,,,,,,,,,,,,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呀   查一下休眠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   就是关机之后屏幕是黑了   但电源灯还亮着    机器还在运行

看来是碰到钢板了

网友:
重装系统不行吗,为何要刷bios。

网友:
已解决    刷BIOS。测试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好了?。。。。。。。。。。。。。。。。。。。

是的    刷好了

网友:
是不是 关机了  灯还一直亮到的                               进pe  关机正常不

网友:
多刷几个bios吧   我一般会刷3个bios  如果还不行就只有修啊

网友:
刷了BIOS再说  这样的问题   ...................

网友:
以前遇到过是显卡驱动问题,你试试卸载显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