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分享给小白--------手机电池修复常规方法

楼主(2017-09-12):
手机电池修复常规方法

如今手机的使用已经成为大家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而无论智能机还是非智能机,手机电池都是不可缺少的部件,电池质量的优劣会直接影响手机本身的使用寿命。
故障现象:
在使用电池的过程中不知大家是否遇到过以下问题:
1、  想把存放时间较长的电池重新利用起来,却发现电池无法正常充电,电池装入手机后无法开机,在充电几小时后,再次使用手机仍无法启动。
2、  手机因电量过低自动关机后,手机电池出现1中同样的问题
故障原因:
电池无法正常充电主要是因为现有的锂电池的过放电保护机制,该功能有电池内置的保护板来实现。这种机制的采用是源于锂电池自身的特性,使得它在充电/放电过度,短路及高温环境下会严重顺坏导致无法使用,甚至会引起电池爆炸而造成安全隐患,保护板则能有效地防止这类事故的发生。
因此在使用手机时,一旦电池电量损耗过大或存放时间过长(长时间闲置也会有电量损耗),保护板便会启动保护机制,此时将阻断所有放电及充电通路,导致电池无法正常工作。锂电池正常满电状态输出电压为4.2V,即使电量低时仍有3.6V,若电压低于3.6V,则会启动保护。可通过测量输出电压来判断保护板是否已开启。
解决方案:
1、  理论上持续一定时间的充电就可解除保护,不过通常大家遇到的情况不会这么理想。
2、  若保护状态无法通过持续充电自动解除,则需要手动激活(即通过外部方式关闭电池的保护功能),就我自己验证过的方法,一般可用高压触发来实现,操作电路连接如下:

说明:
1、  (开关电源或变压器均可,但须保证稳定的输出)外接电源的输出电压选用5V(推荐)或6V,略高于电池正常电压,输出电流不宜过大,建议在1A~2A之间选择。
2、  位于中间的限流电阻值可在20Ω~200Ω,阻值越小,电池的恢复越快,但是不能低于20Ω。
3、  接通电源后,电池电量会逐渐恢复,使用万用表每隔10分钟测量一下电池输出,直至恢复至3.6~3.7V为止。
4、  恢复后即可将电池进行正常充电及使用。

网友:
资料总结得较好,实用性较强,值得推广。

网友:
楼主这样说,小白表示上个图更好,谢谢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谢谢提供详细的电池问题解决方案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