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A55M-DS2开机无复位修复记

楼主(2017-09-12):
板号:GA-A55M-DS2 REV3.0
配置:FM1  IT8728F EXA  双BIOS 4M
故障:开机复位常亮,CPU供电有
检修:经查,PQ3/PQ4输出的VCC_SB电压低,往前查,原来是Q2输出的2_5LEVEL没有了2.5V,只有1V左右了。
      逐一排查,最后拆了BC0就OK了。靠近ATX插头脚下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和牛C之间徘徊,,,,,,

网友:
这个2.5V的故障率是很高的 我前两天也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