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lx3 plus 集显不显示问题福利

楼主(2017-09-12):
故障:主板开机小键盘开关能控制但是显示器没信号。
维修:1,刷3个bios无效。2测试vga口  行场 信号 对地电阻 发现问题 阻值太小,拆掉稳压 管故障解决。见图解决办法。

网友:
有E440的图纸不

网友:
这样的故障我遇到好几块了 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这次知道问题了 下次再遇到我也检测一下  以前一直以为是cpu不支持集显了 后来测过cpu后发现正常 无从下手  这个真心学习了

网友A:
这个是接拆掉就行 不用装上去吗

网友:
这个情况一般是显示器漏电或者雷击,要是雷击估计桥90%损坏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接拆掉就行 不用装上去吗

这个也是防静电管子,显示器VGA线和VGA接口铁壳之间,有时候会带静电的。

网友:
这是个好经验,下次碰到也可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