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rev2.2

楼主(2017-09-12):
开机掉电,CPU没有供电,查到主板上rt8120D没有EN跑线下面连接管拆下OK

网友:
没开启还是好修点。有开启了还不出,估计八成要换芯片了。

网友:
之前碰到一块一样的,没搞定。。。。

网友:
在这种板子三极管常坏,我碰到这种也是直接拆掉

网友:
是不是总线供电的开启没有?拆了Q9?内存供电也是rt8120d

网友:
看起来是总线供电没有,拆掉EN相连的三极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