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二休主板维修h81m-p33 ms-7817 1.2无时钟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7-09-12):
此板被上家修过,上家硬是没修好。此板被动了手脚,bios芯片被换了。

到手测量发现触发能上电。无复位不跑码 。V星板子首先看的就是vrmpg那个复合型小六mos管,有的话直接拆。一看发现上家已经动过。

  测量vrmpg3.3正常,   南桥电阻这一段也正常 。测量信号,有头得有尾啊。

h81想要发出复位,必须得具备大pg 。一个syspwrok 还有一个就是apwrok  此脚位都在南桥内部。

1  syspwrok一般由vccp 也就是cpu vcore正常后ic发出的pg转换而来

2 apwrok 一般由io的pwrok脚位转换来的信号。 有的南桥内部还使用meok信号。一般io发出的像技嘉的就是io_PWROK1 V星的就是chipok
meok可以直接连接apwrok。

测量主板io处发现

   先不说是不是桥坏,这个io的pwrok想要有就得必须前端的atxpg高电平之后,io检测vin2 3 4 1正常后才会发出的。直接插上端发现没有。
综合atxpg无电压,pwrok对地30多。想到了什么?

绝大坑是io损坏了啊。

旧板上拆了一个io,直接焊上去。  触发前先放电,让sb与io重新配置脚位。

触发。发现还是不跑码、无复位。

不过好消息是atxpg 与chippwrok也有了。 南桥me_pwrok也有了。pcie a13 14也有时钟100m了。那为啥还是不出复位呢?

想到是二休板,拿到手看见io pwm bios都搞过了。 于是直接官网下来一个。触发掉电自动重启,跑马15-22-3b 4f 63 78 9a d7亮机了。

此板修复 最后献上bios与这个板子的一个通病

再送上V星板子逻辑顺序图,ms-7788为样品做的实验逻辑顺序结果图

ms-7817 v1.2亮机.rar

网友A:
太幸福了,还有点位图,不多见啊!

网友B:
为什么我不可以加分呢??????????????奇怪了,难道要实名认证吗???

网友C:
修这板的上家,pg不正常他应该知道,否则不会换io,估计是换io换坏了,或者换了io,不知道查apwrok,所以放弃了

网友D:
楼主时序记得这么清楚,技术肯定是高手

网友E:
楼主理论功底不错,感谢现在基本都是凭经验在修机了1

网友F:
还是原来  工位         示波器  换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原来  工位         示波器  换了吗?

别人的示波器用不习惯,还是用自己的顺手一点

网友:
我对你的膜拜就如黄河长江之水滔滔不绝,这种神一般的修复,是我一生的梦想。

网友G:
主板修着没利润 费事 ,一般不修  你也是真下劲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主板修着没利润 费事 ,一般不修  你也是真下劲

一天修个10多20张饭前不也是一样有了?

网友H:
这板子修的漂亮  我好久没这么看贴了

网友I:
技术太牛了,,精彩的帖子。。。。。。。。。

网友:
我对你的膜拜就如黄河长江之水滔滔不绝,这种神一般的修复

网友J:
V星板修的少,但看了楼主修的后确实深有体会。

网友K:
修台机有图纸就好办多了 盲修最累

网友L:
apwrok不正常导致无复位不跑码,PG都正常了,一般人都没办法了,真没谢谢楼主分亨

网友:
维修高手,必须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
我就是没分了 就是要点分  我就是没分了 就是要点分

句容诚信电脑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理论扎实,水平高,技术过硬,学习了。

网友M:
牛逼,楼主你是修主板专业户吧?逻辑表多有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幸福了,还有点位图,不多见啊!

V星板子是最幸福的,点位图纸都是最全的,bios官方也能搞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不可以加分呢??????????????奇怪了,难道要实名认证吗???

应该是要实名认证了。以前画个10块就能实名认证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这板的上家,pg不正常他应该知道,否则不会换io,估计是换io换坏了,或者换了io,不知道查apwrok,所以放 ...

这板子的3va这个小五角坏了的,图中没点出来。上家应该是更换后发现触发之后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时序记得这么清楚,技术肯定是高手

不管在啥板子里,基本都是这2个最终的pwrok汇集到桥了,发出时钟后才出复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理论功底不错,感谢现在基本都是凭经验在修机了1

是的,修板子修多了都是靠经验修机了。很多板子一看啥故障现象,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O:
我对你的膜拜就如黄河长江之水滔滔不绝,这种神一般的修复,是我一生的梦想。

大哥,灌水也不是这样灌水的啊,小心被管理抓到会被扣分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H:
这板子修的漂亮  我好久没这么看贴了

其实我还有点疑惑的是,为啥bios会导致没复位。这个问题我得去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I:
技术太牛了,,精彩的帖子。。。。。。。。。

谢谢。经验之道而已。论坛里的大师傅很多,我也是经常看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V星板修的少,但看了楼主修的后确实深有体会。

是的,特别是V星板子的那个vrmpg转换的小6脚靠近cpu供电ic的地方,又容易积灰。有时候反复重启掉电的就是这个小东西作怪,看见有这东西我都是直接拆了,好比华硕的超频小八脚芯片。都是直接拆了没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K:
修台机有图纸就好办多了 盲修最累

是的,主板越来越靠其笔记本了,特别是技嘉的板,保护都多,转换的三极管又多,反复重启,头疼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L:
apwrok不正常导致无复位不跑码,PG都正常了,一般人都没办法了,真没谢谢楼主分亨

为啥这个坛友不认证呢。认证了好处多多的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牛逼,楼主你是修主板专业户吧?逻辑表多有牛逼

那个逻辑表那天早上没事,兴趣来了做的。我确实只修主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其实我还有点疑惑的是,为啥bios会导致没复位。这个问题我得去研究研究

不是还有很多bios坏 没cpu供电的么 这么想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那个逻辑表那天早上没事,兴趣来了做的。我确实只修主板的。。。。

一般专业户才会这么去研究主板,要是修主板又修笔记本一般人是不会这么研究

网友P:
原理吃透了。哪坏都能修  羡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原理吃透了。哪坏都能修  羡慕啊

桥挂了的我就修不了,换桥也不会换。。。。

网友:
引用 网友N:
大哥,灌水也不是这样灌水的啊,小心被管理抓到会被扣分的

我只是实话实说 说实话有错吗 难到你不羡慕高手吗

网友:
上家还好没有在桥旁边动几个电阻  不然死活修不好,,

网友:
LZ思路清晰,二修机都修的这么6,没的说,加分支持

网友(2018-01-05):
楼主理论扎实 佩服!!!!!值得学习

网友:
二修得需要功底

网友:
精彩帖子,楼周技术过硬,主要是点位图不好找

网友:
大神你的理论知识,和实战经验太强大了。厉害呀

网友:
我对你的膜拜就如黄河长江之水滔滔不绝,这种神一般的修复,是我一生的梦想

网友:
膜拜啊,讲得这么详细,真是高手啊,厉害

网友:
老哥你太牛了。我把你的逻辑实验顺序图打印出来了。

网友:
看着都头疼啊 。。。能修好 不容易 尤其二修机器。。佩服

网友:
现在的主板如果不按时序去修。最多只能修修通病而已

网友:
Lz好!chippwrok是谁发出的,发出的条件是什么?

网友:
思路不错,我想问下,BIOS问题会引起不复位吗?

网友:
我有一个P43主板,供电政策,触发掉电第一次,然后正常上电,就是不跑马,CPU和内存供电正常,晶振供电正常,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新手求指教

网友(2018-03-05):
这贴写的,秋风扫落叶的感觉,真流畅,工作台也非常干净,赞

网友:
V星板子,chippwrok,技嘉板子,pwrok1 ,我有印象,但没用心去记,楼主有心了

网友:
修个台式板子 还是很拼啊这样修

网友:
上家肯定是急性子,楼主思维清楚,高手必备。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技术不错!学习了

网友:
楼主是牛人。基础知识扎实。技术过硬。经验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