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系统安装是怎么保存软件的问题???

楼主(2017-09-12):
今天接修一台台式电脑,需要重新安装系统,但是客户安装的软件又不能丢,新安装后系统后又不知道怎么安装他的软件,求大神支招电脑重装系统时怎么保留电脑现有的安装软件
电脑系统
电脑
重装系统

网友:
把桌面的文件备份到其他盘

网友:
可以在安装系统做个备份,安装完系统后重新覆盖回去,不过有些软件也不一定成功

网友:
把资料备份到后面的盘符里面就可以了

网友:
来自: 中国
先尝试装它软件,看看什么情况。也可以把它的系统先做一个GHO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