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820-3023-A 不触发

楼主(2017-09-12):
苹果 820-3023-A 不触发,有时候又自动触发,这是哪里问题。
不触发

网友:
单板不触发? 有没量过3.42V 3.3V 5V有没有

网友:
重置下SMC试试吧,或者拔掉电池,用可调看电流去排除

网友:
大哥 你啥也不查查就来发帖

网友:
具体要根据时序查下 先查下EC的触发相关条件试试

网友:
吹吹smc 测一下待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