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H61M-E REV:2.02点位图

楼主(2017-09-12):
求华硕H61M-E REV:2.02点位图,此板自动上电,但点开机针还能正常点亮,无法关机

网友:
这款板的点位很少的。。。。查PWRBTN信号吧

网友:
换个IO试一下吧

网友:
这是点位图

网友:
楼主可以先换个IO试一下吧  。。。

网友:
pcie曹 330排。换了吧,通杀,或者io

网友:
PCIE槽附近没发现有330排阻,I/O-IT8603E左下角有一个个330排阻检测无问题也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这主板应该修自动上电这块,查查PS_ON相连的元件

网友:
IO附近的330排阻,这个换了试试,如果问题依旧,换IO。

网友:
只有换I/O试。330排阻早已换过,我估计i/o的可能性也不大。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只要取下CMOS电池,等会在装上,则不会自动上电

网友:
自动上电的时候电压都全出来了还是只有内存电压出来,全出来是开机时序问题,只有内存电压就是5VSB电压串到内存那边去了

网友:
华硕排阻坏的多

网友:
自动上电时电压全部出来,但板子不跑码,非得点下开关键才能跑马亮机

网友:
运气不好,发了个8603E是坏的,最怕这事

网友:
今天遇到的问题更邪乎。今早客户送来一台安装集显驱动后蓝屏进不了系统的。检测是集显坏,一看板子也是华硕H61M-E REV:2.02,索性将这个板的IT8603E拆下,换上那个自动开机上电且无法关机的IT8603E,一切正常不会自动上电了,证明那个板的I/O是好的,再将拆下的那个IT8603E焊在那个自动上电的板子上,怪哉也正常了,不再自动开机了,一切正常,无法解释,将2个板的I/O互换尽然好了。

网友:
申明之前自动开机的板在淘宝上买了2个8603E焊上都是无法开机上电的,用原来的8603E一直自动开机上电,不要怀疑焊接啊

网友:
以前遇上很多通电自动触发的板,都速把IO取下来,再放上去就好了。

网友:
2个板上的I/O互换尽然就OK了,我怀疑这个IT8603E是带程序的,因为我从淘宝买了2个都是全新的,但换上后全都是不上电无法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