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SL95521 充电芯片PDF

楼主(2017-09-12):
求ISL95521 充电芯片PDF ,板太新了,找不到。
芯片

网友:
百度搜下看看 百度没有就不好找了

网友:
cpu 供电的吗 、、

网友:
这种资料也可以直接百度下找找

网友:
这个芯片的详细pdf是保密的,芯片厂家并没有公开。用这个芯片的主板的图纸目前也还没见到

网友:
好新的吧 难找

网友:
在百度上试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