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蛋疼小Y维修

楼主(2017-09-12):
联想Y400奇怪故障维修 一台联想Y400 客户说不能充电 电源不能开机 电池可以开机 初步怀疑保护隔离问题 报价180维修 拆机裸版检测保护隔离PQ37 PQ38控制脚19V  测得PQ37电压正常通过 控制为同一控制为什么一个导通一个不导通  换掉PQ38故障依旧  看了一眼充电芯片为BQ737 这个芯片比较容易坏 直接更换充电正常 开机正常 装好后忽悠客户还换了个固态 装系统一切正常 收钱走人 美滋滋!没想到啊其实维修这才刚刚开始 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客户拿来电脑说又不充电了 还一下能冲一下不能冲 心想是不是拆机芯片不行 叫客户留机明天给答复 怎么说 拆机继续换芯片 找了一颗727代换上去 充电正常 开机正常了 好 这次不装机先 用客户的冲电器冲一个晚上再说 第二天随便吃了口米粉就来店里看结果了 结果真他妈失望 这波血亏  又不能用电源开机了 但是电池从百分之20冲满了 我的天 这下子不肯能怀疑是芯片了 论坛下个图纸 居然要10分 我靠血亏 打开保护隔离 检查737工作流程和条件 测得20脚供电正常 5脚没有AC OK输出 看来问题在这里了 为什么没有OK信号呢? 继续看工作条件 还有个电源电压检查电路 测得6脚为2.2V 不知道正不正常 看图纸6脚检测为两个电阻一个电容组成的电路 上啦390K下拉64.9K 用计算机算出6脚应该为2.7V才是正常范围 换掉两个电阻 插上充电器 又可以充电开机了 为什么说又  哎这电脑烦死了 用表量了下6脚2.65V应该是正常了 问题终于解决了 临了客户还杀了我20块价 这波又血亏 哎 把这个维修经历写下来希望同行遇到此类问题能够秒杀 !

chinafix.com.cn迅维网_Y400S NM-A141 Rev0.2.pdf

网友A:
仁宝用到的隔离管为P管,控制脚19V不正常,第一个管能过因为MOS体内二极管方向正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仁宝用到的隔离管为P管,控制脚19V不正常,第一个管能过因为MOS体内二极管方向正向

真的是哦  我当时怎么没想到呢  还好只换了一只管

网友B:
你这电阻都没测量值正不正常,就直接换掉,电阻一般坏的比较少,进过水的坏的多,估计后续还会回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电阻都没测量值正不正常,就直接换掉,电阻一般坏的比较少,进过水的坏的多,估计后续还会回来的

哥  别吓我  我只测了上啦电压有20V 让后输出才2.2 看图纸又没有其他电路了 索性一起换了

网友:
我对你的膜拜就如黄河长江之水滔滔不绝,这种神一般的修复,是我一生的梦想。

网友:
引用 网友C:
yao shi yi kai shi jiu bao jia gao dian xing ma

竞争激烈啊  我不做别人也做  哎  感觉赚不到钱了

网友:
进水的不好弄呀。有同感呀,,,,加油

网友C:
yao shi yi kai shi jiu bao jia gao dian xing ma

网友:
有很多客户都是这样的,楼主也很厉害修好了

网友D:
已经加分了,虽然加的分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经加分了,虽然加的分不多。。。。。。

谢谢  现在下载分难搞哈

网友E:
就差0.5V 就被你订上, 细心呀

网友:
是的  6脚的分压电阻  特别爱坏   有时候还会空焊

网友:
是ac ok  那面的两个电阻嘛、。。。。

网友:
400 现在修到180了 感觉真心不赚什么钱了

网友:
bao jia tai di le    wai mian   yi ban 260

网友:
这个电源检测信号确实很容易出问题。太低太高都不开机

网友:
第一个管是体二级管过的。ACOK没有信号一般芯片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差0.5V 就被你订上, 细心呀

换了好几个芯片了 不搞它就没地方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