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911 DANL8MB18C0 掉电维修,并放上主板照,

楼主(2017-09-12):
PLTRST不出,,除显卡供电外的电感电都有了,各转换电压正常。电流上到0.2-0.3左右就掉电重启掉电,有人说这问题是BIOS坏,刷后无果,加南桥好了,此板有图纸没点位,,元器件号都没有,好多信号不好查,

网友:
没图纸是大难题,电流这么小掉电,一般不会是显卡.多为桥(小南桥)及转换供电问题

网友:
我对你的膜拜就如黄河长江之水滔滔不绝,这种神一般的修复,是我一生的梦想。

网友A:
楼上是灌水大师。都被撒了一地的水

网友:
2楼这种灌水行为版主不给点反应天理难容

网友:
哈哈 是呢 没看楼主发的什么吧  不过现在很多这样的板子都不好修啊  哎  集成度越来越高了

网友:
这样的电流掉电,如果放到以前可能怀疑缺电压,现在各个PG都有确实难判断

网友B:
加焊南桥不会返修么,还是换了稳妥啊

网友:
我感觉最好换一个桥 不然感觉冷机会返修

网友C:
这个桥是PH77                                    对吧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是怎样怀疑到南桥的???????????????????????

网友E:
这个小桥的坏的太多了==============

网友F:
电流这么小和BIOS肯定和他没多大关系

网友G:
LZ说无图 无点位, PLTRST信号 在那里查到的。BUF卡上 还是PCI-E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是灌水大师。都被撒了一地的水

老哥  你是 不是 玩贴吧  名字也叫 我乃小柯???

网友:
刚修一个 弄了好久!学习学习刚学修电脑

网友H:
楼主直接三把斧啊,一般先测试电压,你就直接焊南桥666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南桥不会返修么,还是换了稳妥啊

同行拿来的机器,,80块一台,,不可能换的,,换价高了,他们说你骗他们,,以后都不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LZ说无图 无点位, PLTRST信号 在那里查到的。BUF卡上 还是PCI-E上

有图纸,无点位和元器件号,,PLTRST是从声卡芯片的复位脚测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直接三把斧啊,一般先测试电压,你就直接焊南桥666

我这里的BGA 有问题,不敢直接加焊,,好容易一个月内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流这么小和BIOS肯定和他没多大关系

这个不好说,,,供电电感的电出来完了,不出平台复位,这个情况是有刷BIOS好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小桥的坏的太多了==============

同意,,这个桥问题多,但也耐干。。。。不过这桥也好容易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是怎样怀疑到南桥的???????????????????????

这个,,,,供电电感的电全出来了,下一步就是桥要发出一些PG OK RST信号。但RST信号没有,,要么是桥问题,要么是少某些电压或信号,,此机当无图修,只能先BIOS后干南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桥是PH77                                    对吧

是的,,,,,,,,,,,,,,,,,,,,,,

网友:
南桥问题会返修吗?

网友:
这机器一般都要还桥的!!!!!

网友:
单小桥容易坏,这样用的周期能长吗?会不会再坏呢?

网友:
这破机器 就爱出问题   同一台机器  我修 三次了  两次短路 左后次不充电

网友:
国产的 h8的桥坏的很多 我都是换

网友:
楼主,你运气真好,幸亏是BIOS的问题,要不修傻你

网友:
是不是芯片虚焊楼主?????????????????

网友:
这种桥虚焊的很少修到 都是短路的多

网友:
四代的桥确实坏得好多,我一般遇到的都是短路,虚焊倒没有遇到过

网友:
现手上有一台,也是电流很低,电压都有哦,焊了CPU都起用。

网友:
一体桥坏的还是挺多的

网友:
好贴,好好学习学习。向楼主学习,遇事多思考,多找找资料,问题一定能解决。

网友:
同行报80,不多也可以了,人家还要加点!BGA也就加焊用了,但新的还是那么贵!

网友:
。。。。。。。80一台,给保修吗

网友:
可以的   , 没图 掉电  是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