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20E换电源后的奇葩问题

楼主(2017-09-12):
此机器客户拿来的时候说听到砰的一声机器不触发了。我拆机测试后发现是电源问题。电源没有电压,给客户报好价格订货。上家发过来的200w的电源。原装的是240w的。他说通用。我上机测试发现一个问题,按下开关指示灯亮一下马上就灭了。需要反复按下开关好多下才会触发显示。触发后就能正常显示进系统。一开始怀疑电源问题。又让重新发了一个,还是200w的,这次上电后一直是触发掉电,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论坛逛了一圈有个哥们也是这种现象,他刷了ecbios好的。我也就下了个bios。刷上后触发指示灯长亮,但是机器不显示,测试发现3v和5v都没有,线性3v和5v也没有。但是没有短路。定了个新的待机芯片。换上去还是老样子。有时候要开好多次才会出现一次3v和5v。实在搞不懂这个。待机芯片vin供电有的,就是这个线性电压不知道怎么回事有时候出有时候不出!还有出3v5v的时候5v电压只有3.3v

ps:机器掉电的确是电源问题。这个卖家害死人啊。现在每次都能触发也不会掉电。我把原来的bios也刷回去了。但是有个问题,5v还是只有3.3v。原装的待机芯片也换回去了。机器触发后会显示10秒倒计时,然后就无显示了。别的地方我也没动啊。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解决了。看9楼

网友A:
最后修好没      是不是功率不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后修好没      是不是功率不够

还没修好啊。这个是求助帖啊,准备订个原装的电源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没修好啊。这个是求助帖啊,准备订个原装的电源试试

弄个原装的试试吧           可能是功率不够

网友:
联想应该不需要原装适配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弄个原装的试试吧           可能是功率不够

的确要原装的。现在不掉电了。bios也刷回原来的了,但是机器就是点不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的确要原装的。现在不掉电了。bios也刷回原来的了,但是机器就是点不亮啊

多刷几个BOIS试试

网友:
刷了好多个了。找的都是版号型号都一样的

网友:
修好了。谢谢大家。一开始是电源问题。后来电源功率不够造成开机掉电。再后来是5v的反馈电阻阻值变大造成5v只有3.3v。大家以后碰到一体机这种换电源的尽量买原装的。走了很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