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00卡LOGE

楼主(2017-09-12):
一个联想T400拿来的时候是不开机,插电按开关没反应,拆机,发现主板左下角MINI USB口处进水,清洗发现没有断线,也没有短路,吹干,插电,按开关,能开机了,但是卡LOGE,按键盘没有反应,量USB口处有轻微短路,拆下USB口芯片,换掉,开机正常了。此机修复。

网友:
大神修机就是快

网友:
不是南桥坏了你就笑吧

网友:
我对你的膜拜就如黄河长江之水滔滔不绝,这种神一般的修复,是我一生的梦想。

网友:
USB芯片坏了档LOGO吧

网友:
           这个算是通病了T400 R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