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KBY3-LT_V1.0 15-EU5-011000_A6CPU

楼主(2017-09-12):
联想   KBY3-LT_V1.0     15-EU5-011000_A6CPU    不显示
开机电流停在0.41A不动了,开始以为BIOS不行下一个刷上,电流停在0.38A似乎不对劲,又刷回原来的BIOS,这次就上BGA,220度冷后装上还0.41A,把散热器拆下来,见CPU右下角第右边数过来的第三个电容有点发白,又洗又刮的弄了三次,还是不行,没办法了,就拿刀片托掉,开机一路上到0.57A,正常了。

原机bios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希望楼主下回能在主板上画出来修的那谢谢楼主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去年遇到这板以为是cpu问题引起不跑马结果就放弃了

网友:
这机器就是CPU电容短路引起的,修了5六台,最开始一台走了弯路,后面就好多了

网友A:
直接取了可以吗   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取了可以吗   不上

可以,都修了几台这样的了,托掉电流o.41A电流就上到0.57A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