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1奇怪的灰屏的问题

楼主(2017-09-12):
E531故障现象是开机之后灰屏,键盘大小写,数字键都有反应,测试屏接口脚电压,40.39脚19V正常,1.2.3脚3.3V   33.34.35脚3.3V   26.28脚都是3.3V左右正常,就是27脚那个什么LOGO_LED没有电压,请问大家这个脚正常是多少V的,所查这个脚的来源,由一个Q2104的MOS直接从IO那边转换过来

网友:
34.35开关和亮度脚都有电压啦,但为什么还是灰屏呢?  换了屏测试也一样

网友:
BIOS也刷了哦..............................

网友:
换屏了么。屏线看了吗,是好的吗

网友:
带#应该是低电平吧    应该不用考虑哪里

网友:
刷带UEIF功能的bios程序吧,可能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
按一下屏线试一下。有可能是屏线出问题

网友:
外接有显示吗?有的话,代换一下屏线吧。前几天遇到一台V480C,时亮时不亮,不亮的时候就是灰屏,最后更换屏线解决。

网友:
屏线换换吧,有时候要换了才知道的

网友:
外接有显示吗?没有的抓下,lvds的波型!

网友A:
这个南桥容易出问题,风枪加热一下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南桥容易出问题,风枪加热一下南桥试试

你这样指挥楼主很可能会把板子干死的

网友:
白屏一般是屏上没有3.3V供电,你可以连上屏后直接量屏供电上的保险有没有3.3V 没有的话重点查屏线。

网友:
LOGO_LED#这个信号个人觉着应该是 IBM的红色小灯吧

网友:
如果屏有3.3v供电换屏以后也无果,那么查外接有显示没,有显示的话 尝试刷下屏码片

网友:
LOGO_LED# 应该是低电平吧,灰屏的话 看看显卡吧。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问题哦,加焊下显卡供电芯片,以前有遇到加焊显卡供电芯片好的

网友:
外接试过了吗?示波器抓下LVDS看看  看有没有检测到屏幕

网友:
莫非屏上还有个LOGO指示灯?这个要低LED才导通啊?实在纠结把控制的管子折了试下吧?先刷程序,最后测显卡的参数。

网友:
这个问题估计屏线和屏的问题多些 修过不少屏线的问题

网友B:
谢谢大家的帮助,大家真的很OK, 是屏线坏,上一张真相图
技佳55
中间那一点点黑黑的地方断掉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家的帮助,大家真的很OK, 是屏线坏,上一张真相图
中间那一点点黑黑的地方断掉了...................

网友:
到底是灰屏还是暗屏

网友:
外接正常吗? 如果正常. 查图纸,LCCVDD这个芯片.6脚的,

网友:
这问题我也修过事屏线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LOGO_LED#正常是低电平,正常情况下LOGO_LED为高电平时拉低场管Q2104 ,所以Q2104正常时为低

网友:
有可能是屏或屏线问题哦

网友:
排除屏线,屏查查LvDs阻值正常不。

网友:
刚修一个 下载试试!学习学习刚学修电脑

网友:
昨天干了一个联想E431 的 开机红绿蓝 擦屏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