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谁推荐 一个通用夹具

楼主(2017-09-12):
这两款 哪个好用啊 或者推荐个 其他 的通用夹具???
window

网友:
说实在的,苹果还是选专用的好,多成功修N多机子比什么都强,国家机就是你发的图就好了

网友:
这个对我这种新手不错,正好在找分别的方法呢。

网友(2017-10-12):
还是海之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