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43T ,VCORE短路故障一例

楼主(2017-09-12):
GA-P43T-ES3G主板故障修复,总结一下经验。开机风扇一点动静没有。测绿线已经拉低,按关机4秒,绿线能恢复5V,开关机电路没问题。拔掉四蕊线能上电,判断为12V短路。不像普通的12V短路,开机动一下就停,或者一转一停。很快测出一个上管DQ2短路,换好后测VCORE对地只有23。和另一块P31的VCORE对照的时候犯了个错误,P31的是带U测试,对地二级体值27。以为VCORE的对地二级体值正常,上U上电测试一转一停的。还是短路,好在故障没扩大。以下就是重点查VCORE对地值为什么低了,1、拆下三路供电的线圈,以判断是线圈前的管子和控制电路问题,还是输出端的问题。这里说一句,线圈你妹的贼难拆,厂家就不能把洞弄大点。风枪吹的话,其它小零件估计要掉一地。好在哥有个特大号的烙铁,拆线圈时两端可以一起加热。线圈接场管端三路供电二路正常,其中一路供电,维修过程中风枪吹坏了DQ5,使得的它B级对地短路。另一端测试对地仍然是23。2、测CPU假负载的AD线有没有对地短路的,有任意短路的就是桥坏了。经测试正常。3、测VCORE输出到哪里去了,一路一路排除。输出给U4和IO等都接有电阻,测另一端对地值正常,就是不它引起短路。最后有点怀疑人生,开始怀疑固态电容。VCORE接了7个固态电容滤波,外观没任何变形。拆掉后VCORE对地值正常了。让固态电容品质好给迷惑了,所以费了不少时间查其它的。拆下来用200的电阻档测,有的是78、有的是120、有的220,7个有5个不正常。换好电容,装好线圈,再上U上电测试正常了。

网友:
维修不易,同样的问题我以后会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