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D257 版号ZE6 不开机 求助

楼主(2017-09-12):
来的时候是说屏线的问题、但是我拆机后发现主板有进水的痕迹、但是已经很久了、想通电试试、没想到通电后 大短路、冒烟了、经过检测发现R249击穿、换上了又是击穿、测了一下电阻的一端对滴短路、完了EC挂了、换EC后 不短路了、但是待机0.003 不开机、待机电压3V5V都有、查SW1 的一脚有3.3v供电、NBSWON#3v—0—3V 正常、看时序应该是S5_ON 输出但是没有供电、rsmrst 也没有供电、求大神支招!

网友:
看EC的工用条件,条件满足后才会发出S5ON信号

网友:
这个招没法支,你得看哪路供电进水了。如果3V5V进水则EC 南桥,甚至是其他路的小电源管理芯片都可能会坏。要是CPU供电进水,CPU烧掉都有可能。所以我有些进水本儿打开一看就立马合上,因为有些部位进水影响到太多的东西和很高的工作量。

网友:
怎么提问的也到维修间了。。。。。。。。。。论坛板块出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