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1466 暗屏···用论坛里的改··但好像亮度不够有些灯珠不亮

楼主(2017-09-12):
1466 暗屏···用论坛里的改··但好像亮度不够有些灯珠不亮
暗屏

网友:
有图有真相
。。。。。。。。。。

网友:
建议检查背光芯片,LCD接口,建议更换背光芯片,一般可解决问题

网友:
如果灯珠是好的,可以把反馈连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灯珠不会有问题,问题还是在板子上,我改过一个1466 用坏屏剪小板下来改的,亮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