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0A-G43跑04

楼主(2017-09-12):
970A-G43跑04,电压都正常,如何解决啊?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会不会有情况,。。。。。。。。。。。。。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会不会有情况,。。。。。。。。。

网友:
南僑上的一個電容腐蝕壞掉了!拆掉就好啦……是通病

网友:
个个单元的条件 ,还有二级电压 ,信号 最好有示波器修这更快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会不会有情况 不行就要具体查了

网友:
如果所有的电压都正常 ,那应该看一下时钟电路和复位电路是否正常 ,最有可以刷一下BIOS, 还有就是CMOS电路是否正常。平时修的最多的就是CMOS电路损坏。

网友:
检查下RTC电路,是否有电压不达标的情况,注意下南桥芯片上面的RTC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