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小6故障板维修,

楼主(2017-09-12):
拿到板,先电池供电跟主供电打值正常.再接电没漏电,看来开局不错
触发。。。我擦直接1A多大电流有短路。。。有得玩了慢慢测呗主电源所有输出供电都得测
测到PP1V2_SDRAM时万用表就逼逼叫了再测完其它供电都没再有短路了。
暂存1.2V供电短路了查图得短这路供电从主电源出来给过滤波后直接送到CPU暂存没去其它芯片,其它供电都没短电源芯片坏的可能性不大不会是暂存坏了吧这不得干CPU了么
先确定是不是暂存坏吧仔细看各滤波电容,卖相都不错相连的芯片就两个电源芯片,CPU。别一言不合就干U先拆电源看看,万一就是电源坏了呢。
分分钟拆玩再测还是短电容?一个一个拆太麻烦上烧机大法CPU、暂存1.2V所有滤波电容都熏上松香调好电源输出电压1.2V电流0.5A,负极夹地,正极夹万用表,找到暂存1.2V供电点,开启电源输出
半分钟后,仔细看看,熏上的松香没反应,应该是电流小了烧不出来,调高电流到1A再来一次,20秒后,CPU中间的松香化了.。。。还真得干U
咨询老师,可以单换暂存,就看你手工过不过关了.
说干就干,一分钟后,暂存下来了.再测暂存1.2V供电,终于不短了.再测下CPU的几路供电.一个一个的都短了看来拆暂存把底层给拆短路,现在想不干完U都不行了.看来手工还是得多练啊
底层重装后,CPU的各路供电,不短了,找了个练手工时拆下的料板上的暂存装上,暂存供电也不短了,把电源芯片装上,再测量各路供电,都没短路了.
再接电触发,电流一路小跑,上到400mA掉了再跑上去一直反复,白苹果重启?
问老师,逻辑码片I2C总线打值,数据线480,时钟线750,CPU虚焊?先补焊一下,再测,嘿嘿..两个都是480,
再次接电触发,电流没再掉了.接屏再触发,果然,直接进入激活界面了.
一直埋头修,忘拍照了.
上个最后的亮机图

网友:
不得鸟不得鸟,厉害了哥,好帖子继续分享啊 ,牛牛牛

网友:
恭喜楼主一路小跑进激活界面,然后没有ID密码!!

网友A:
你不是新手吧.不可能第一次就干CPU吧.

网友:
                 怎么都是看不到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新手吧.不可能第一次就干CPU吧.

第二次....第一次是干ID板过A8

网友:
不错,楼主可以把过程详细一点就更好了。

网友:
也买了很多板子,运气没有楼主好啊

网友:
1A多直接烧鸡不就行了     手不行 就上嘴    肯定可以

网友:
学习了谢谢,,以后能用到。。。。。。。

网友:
学习了谢谢。。以后能用到。。。。。。。。。

网友:
哎  怎么做cpu都是这么牛逼  我何时能达到这种境界呢

网友:
cpu 就是最后一关手工

网友:
苹果6 有一次暂存容易爆  有一次换电源暂存搞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