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10奇怪问题

楼主(2017-09-12):
机器拿来键盘会自动跳ASFD   键盘拔掉也会跳  IO和BIOS都弄了 不行  有修到过的同行吗

网友A:
查查EC型号是不是自带程序的,程序是否对,查下键盘接口到EC间的线路是不是有撞件

网友:
这个故障很奇快,一般键盘问题要么IO要么键盘本身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估计不会搞这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EC型号是不是自带程序的,程序是否对,查下键盘接口到EC间的线路是不是有撞件

是老机器  IO不带程序

网友:
建议割断线,然后飞线到EC上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