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下图dell n5110 上的一个五脚芯片作用。

楼主(2017-09-12):
dell n5110 待机0.1A 不触发。查得桥芯片附近的一个标识为90101的五脚芯片坏了,对地微短路,不能触发。某宝和本市同行没有这种芯片。求大神告知此芯片是何种芯片?在哪里购得?

网友A:
找个图纸 对照一下不就知道了 什么机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图纸 对照一下不就知道了 什么机器的

dell n5110 的。买不到同型号的芯片。不知道用什么代呀!求大神帮忙。

网友:
在某宝上淘块料板,拆一个就OK了。免得麻烦

网友:
买不到同型号的芯片。不知道用什么代呀

网友B:
这个是南桥的一个对比器吧, 我有料版,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不就知道了 什么机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南桥的一个对比器吧, 我有料版,这个是通病了!!

请问那个型号是90101的吗?请问那个型号是90101的吗?

网友:
找个图纸看下   是什么芯片干嘛用的在别的板子上找个就行了

网友: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