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T41 每次必须接外屏,内屏才会亮!!!

楼主(2017-09-12):
HP MT41 定制机,进水!

故障:只接内屏,不亮,插入VGA显示器可以正常显示

没有资料,有遇到过这种故障的?

网友:
插入VGA显示,内屏会显示。不接VGA显示器,内屏不显示

网友:
                                   bios  刷过吗

网友:
应该不是bios问题吧,这个机器只是进水

网友A:
显卡有问题,试下换显卡,睇下点

网友B:
之前好像有遇到一款联想的机器 也是这样子。 后来没有去找原因。直接在VGA口加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有问题,试下换显卡,睇下点

进水之前一切正常,进水之后几分钟就这样了,显卡可能性不大

网友C:
测屏接口的参数,如果外接能亮时,正好有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好像有遇到一款联想的机器 也是这样子。 后来没有去找原因。直接在VGA口加个电阻

那等会试试看看,估计是什么芯片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屏接口的参数,如果外接能亮时,正好有对比。

测过了,没什么头绪,等等强制开启试试

网友D:
屏的切换程序是跟BIOS有关系的。 两个都亮屏时,可以相互切换吗?进水的机器,不插键盘呢。或许键盘也进了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的切换程序是跟BIOS有关系的。 两个都亮屏时,可以相互切换吗?进水的机器,不插键盘呢。或许键盘也进了 ...

可以切换的,就是单独使用内屏不亮

网友:
进水的就不好说了 找重点还是进水的位置

网友:
显卡问题多点把!!!!!!!!!!

网友:
BIOS   BIOS是万能的  你刷过了没有

网友:
期待万能的楼主,看看倒底是什么原因,原理是什么?

网友:
就是VGA接口上面的   与C壳有接触   拉低电压 使接口误认为是有外接设备插入 补上胶布OK

网友E:
真是什么事情都有,  这个收藏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是什么事情都有,  这个收藏了     。

cpu 坏了,后来换了个cpu好了。。。。。。

网友:
换桥吧   我上次有一台差不多这个问题的   然后换了一个桥就好了

网友:
先刷一下BIOS 不行的话bga焊接显卡  再不行换显卡楼

网友:
显卡那边再找一下问题吧。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