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19一体机,不开机,掉电循环,电流0.7-0.1

楼主(2017-09-12):
A1419一体机,不开机,拆机检查无明显短路,主板上有四个LED灯,第一个常亮,按下开机第二个灯闪,外接12V供电也是闪,电流跑0.7-0.01循环,电流跑到0.7时CPU电压都是有的,刷过BIOS了
苹果修的少没经验,请教下大家!

网友:
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呀。 2灯好像内存都没有过吧

网友:
这种查一下电压都有没有   尤其是CPU供电

网友:
机器是在未开机的情况下的

网友:
好高深的问题。不开机还能修好啊。晕倒

网友:
帖子别沉啊,大家帮我分析下,谢谢

网友:
妈咪妈咪贝贝哄    给你召唤一个大神出来帮你秒杀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