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华硕P8H61 PLUS 电压过高简修

楼主(2017-09-12):
接了一个散客的电脑   开机提示电压过高 不进系统 图片如下

按F1后  进入BIOS  发现12V电压偏高   如下图

看到这个问题 我就笑了   捡钱的活儿啊  报价1XX元
客户同意维修   把板子 拆出来  通过点位图找出电压检测脚测量电压
经过检测   5V检测脚电压正常   0.98V

接着测12V检测脚   电压明显偏 高

这种情况 做维修的都知道   测都不用测
既然5V检测正常   把12V的电阻  拆掉   12V的检测脚连到5V上 搞定

网友A:
这个电阻是分压 你把接地端的电阻拆掉 然后用的5v检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是分压 你把接地端的电阻拆掉 然后用的5v检测?

两个全拆了   一个不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个全拆了   一个不留

也就是说这两组的分压电阻 阻值是一样啊?

网友:
和我一样,我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
华硕就是喜欢送钱

网友C:
怎么看不到图,怎么回事呢,看不明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这两组的分压电阻 阻值是一样啊?

5V分压和12V分压,阻值肯定不一样,但是分压出来的电压是一样的。因此既然12V不正常,那就把12V的分压电阻全部拆了,借5V分压出来的检测电压给12V就行,让IO以为12V也正常。达到修复的目的。

网友D:
句容这个月的帖子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5V分压和12V分压,阻值肯定不一样,但是分压出来的电压是一样的。因此既然12V不正常,那就把12V的分压电 ...

好的 这样我就明白了  谢谢老大哥解惑

网友:
这样都可以,果然是大神,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 这样我就明白了  谢谢老大哥解惑

客气的。

网友:
不错楼主这帖子简单明了让人一看就知道怎么做的。不是学习的这一个主板,而是手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5V分压和12V分压,阻值肯定不一样,但是分压出来的电压是一样的。因此既然12V不正常,那就把12V的分压电 ...

就就是借个0.9V的电压过来咯

网友F:
算得上是通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看不到图,怎么回事呢,看不明白的

你还没有实名认证,知不知道,搞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就是借个0.9V的电压过来咯

是0.98V左右吧。

网友:
这个是同病了吧

网友:
原来还可以接到5V检测,以往都是找电阻计算半天

网友:
我也是这样  从来不换电阻  都是拉5V这边的

网友G:
华硕品质坚如磐石 质量很好的只有两样坏其他全好  那就是 这个电阻坏和那个电阻坏

网友:
这个方法用了很久了,简单快捷省本

网友H:
这种电压检测都要隐藏,好在看多了,知道怎么弄了,认证费要1299元,太贵了

网友I:
照版主这样处理就免得费劲找电阻了,好办法,长知识了!谢谢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I:
照版主这样处理就免得费劲找电阻了,好办法,长知识了!谢谢版主!

现在很多的同行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电压检测都要隐藏,好在看多了,知道怎么弄了,认证费要1299元,太贵了

免费认证的时候  不要钱  可惜你没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句容这个月的帖子全了

还差两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算得上是通病吗??????????

也可以这么说吧   华硕  技嘉 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有图有真相,好东西,下次照抄就可以了

网友:
今天修到的技嘉的P61反复掉电重起的也是电压检测出错。

网友J:
楼主写的很详细  对我们来说 帮助很大  谢谢分享  加分支持

网友:
大神,大神,大神,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写的很详细  对我们来说 帮助很大  谢谢分享  加分支持

对你帮助很大   你就别闹了  好不好

网友:
电压检测问题,这也算是ASUS的通病了

网友:
确实是捡钱啊,这个故障时通病啊

网友:
没啥,对你而言还不是分分钟

网友:
在测量电压正常的情况下,检测电压端不正常,可能是分压电阻上啦电阻阻值变大,可以考虑,将5v检测端与12v检测输入并联。不用再检查电阻更换电阻。一样

网友:
刚好手里有一块和楼主一样的板     放几天了一直没时间   今天可搞定了

网友:
检测电压不是2V吗

网友:
这个类似帖子早就有了,估计华硕厂家就这个尿性,电阻容易坏

网友:
不是每个都是2V的   技嘉的是2V

网友:
这个好修. 但是华硕的3.3V检测不好修.

网友:
技嘉的H61系列。A55系列 如果12V检测过高,触发断电(类似12PIN短路),如果过低会导致IO不正常不复位  一般都是2V 误差不能大 实验过这个问题

网友:
华硕上次遇到个也是这么做的  这个问题还挺多的

网友:
这算通病吗?v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板子,冒似好像还烧环过一块自已的CPU,一直也没有弄好,看来又可以学到点东西了

网友:
直接接边上的检测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学习了 。。。

网友:
楼主厉害!这样也可以,厉害!!!!!!!

网友:
我就喜欢报价1XX。。如果是3X的话。或者2X的话 那就直接仍了。

网友:
12V上下拉电阻全拆掉,用5V检测电压那端相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
华硕这板子,分压电阻坏的很多很多

网友K:
这个电阻是分压 你把接地端的电阻拆掉 然后用的5v检测

网友L:
华硕和技嘉的主板经常遇到 有时还触发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L:
华硕和技嘉的主板经常遇到 有时还触发掉电

是的  触发掉电   跑码掉电  都跟这个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电阻是分压 你把接地端的电阻拆掉 然后用的5v检测

两个电阻全拆掉了  然后接到5V上面去

网友M:
还能这么玩儿,不错,又学到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还能这么玩儿,不错,又学到一招

没错  想怎么玩  怎么玩   毕竟是人设计出来的东西

网友:
看着个架势  又赚钱了

网友:
果然很熟悉华硕主板电路,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N:
不光华硕吧,华硕其实还好,还会提示,你换成技嘉的你试试。直接反复上电。

网友:
这个方法其实我一直都是这么搞得。又一个直接外接电阻分的压,因为全坏了12V5V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不光华硕吧,华硕其实还好,还会提示,你换成技嘉的你试试。直接反复上电。

技嘉的  反复上电  跑码中掉电   比华硕坑

网友O:
我招我似曾相似啊,忘了我在哪个华硕板上也用过这招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招我似曾相似啊,忘了我在哪个华硕板上也用过这招

不能想起来在哪个板上用过  只要想起来你用过这招就好啦

网友P:
虽然都知道 但是还是为你写出来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P:
虽然都知道 但是还是为你写出来点赞

总有小白不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不要灌水   认证过的帐号还灌水   取消你认证资格好啊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呐,要学的我永远学不完

网友:
这个技嘉和华硕都容易出现这个问题,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华硕品质坚如磐石 质量很好的只有两样坏其他全好  那就是 这个电阻坏和那个电阻坏

就喜欢这样幽默的评论,哈哈:

网友R:
就就是借个0.9V的电压过来咯

网友:
引用 网友R:
就就是借个0.9V的电压过来咯

是的   你咋那么聪 明

网友:
我遇到这种电压的,觉得搞不定就还人家了,下次遇到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