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 r2.0开机跑码掉电或开机掉电

楼主(2017-09-12):
p8h61 r2.0开机跑码掉电或开机掉电,示波器量各大供电电压都出来,有时显示后掉,有时开机立马掉,量VRMPWRGD时有时无,拆掉PQ802毛事都没有! _P8H61

网友:
emmmmmmm,掉电主要查pwrok

网友:
应该是这个三极管PQ802软击穿造成VRMPG时有时无

网友:
正因为这种常见的不能再常见的故障,才证明主板维修其实大部分问题都还是比较容易好解决的。

网友(2017-10-24):
你上传这份是点位图吗………………?